ARM和单片机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3-23):
速度和字长除外
更准确的说应该是ARM和普通单片机相比,优点有哪些
速度和字长除外

网友:
最大的区别就是,单片机是MCU,即微型控制器;而ARM只不过是MPU,微处理单元,相当于单片机内部的运算单元(CPU或ALU)而已。它们很明显能看出来的是单片机内部自带RAM和FLASH,而ARM是没有的,需要外部拓展。这就像是电脑上的CPU一样,需要硬盘和内存。不过现在有不少公司将FLASH和RAM做进ARM芯片,但这也只不过是相当于外围电路的扩展而已。

网友:
ARM也是单片机的一种。
单片机有冯诺依曼结果和哈佛结构,这是硬件上的根本区别。

网友:
低价、低能耗、封装式常规系统微型处理器,配有高速缓存(Cache)、内存管理、写缓冲和J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