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柔性FPC板电镀的注意要点有哪些?

楼主(2022-03-23):
请问柔性FPC板电镀的注意要点有哪些?

网友:
在fpc板电镀时它的沉积速度和电场强度之间有着莫大的关联,而且电场强度与线路图形的状况和电极位置变化等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一般fpc板导线过细其端子部位越尖,因此与电极距离与电场强度和成正比关系,越近那么该部位的fpc板厚度越厚。

网友:
注意污染影响

网友:
在fpc板电镀完成之后一定要重视校验工作,避免客户在接收或查验时出现问题,因为一些情况是在fpc板电镀过程当中存在残留的镀液,在此情况下经过化学反应如果长时间的沉淀便会形成上述现象,因此一定要注意查验工作,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