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选择同步发电机的型号和规格?

楼主(2022-03-23):
如何正确选择同步发电机的型号和规格?

网友:
产品代号根据标准规定,同步发电机的产品代号为TF,在紧跟TF之后还可以加上表示结构特点的字母。

网友:
中心高度必须要用数字表示。

网友:
选择正确的铁芯长度。

网友:
电机磁极的个数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