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材料的可靠性?

楼主(2022-03-23):
设备的可靠性比较好理解,那么材料的可靠性是否是固有特性?

网友:
一般材料的标称性能是以一定的条件下测试出来的,所以都有公称硬度,公称抗拉强度等注明.但有些材料尤其是处理后的材料不一定都能达到这样的性能,也就是说材料性能的飘忽性很大,受处理条件影响很大.这就是材料的可靠性.
简单理解就是材料可具备这样性能,但不一定都能达到.

网友:
试验目的通常有如下几方面:1. 在研制阶段用以暴露试制产品各方面的缺陷,评价产品可靠性达到预定指标的情况;2. 生产阶段为监控生产过程提供信息;3. 对定型产品进行可靠性鉴定或验收;4. 暴露和分析产品在不同环境和应力条件下的失效规律及有关的失效模式和失效机理;5. 为改进产品可靠性,制定和改进可靠性试验方案,为用户选用产品提供依据。对于不同的产品,为了达到不同的目的,可以选择不同的可靠性试验方法。可靠性试验有多种分类方法.1. 如以环境条件来划分,可分为包括各种应力条件下的模拟试验和现场试验;2. 以试验项目划分,可分为环境试验、寿命试验、加速试验和各种特殊试验;3. 若按试验目的来划分,则可分为筛选试验、鉴定试验和验收试验;4. 若按试验性质来划分,也可分为破坏性试验和非破坏性试验两大类。5. 但通常惯用的分类法,是把它归纳为五大类:A. 环境试验B. 寿命试验C. 筛选试验D. 现场使用试验E. 鉴定试验 1. 环境试验是考核产品在各种环境(振动、冲击、离心、温度、热冲击、潮热、盐雾、低气压等)条件下的适应能力,是评价产品可靠性的重要试验方法之一。2. 寿命试验是研究产品寿命特征的方法,这种方法可在实验室模拟各种使用条件来进行。寿命试验是可靠性试验中最重要最基本的项目之一,它是将产品放在特定的试验条件下考察其失效(损坏)随时间变化规律。通过寿命试验,可以了解产品的寿命特征、失效规律、失效率、平均寿命以及在寿命试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失效模式。如结合失效分析,可进一步弄清导致产品失效的主要失效机理,作为可靠性设计、可靠性预测、改进新产品质量和确定合理的筛选、例行(批量保证)试验条件等的依据。如果为了缩短试验时间可在不改变失效机理的条件下用加大应力的方法进行试验,这就是加速寿命试验。通过寿命试验可以对产品的可靠性水平进行评价,并通过质量反馈来提高新产品可靠性水平。3. 筛选试验是一种对产品进行全数检验的非破坏性试验。其目的是为选择具有一定特性的产品或剔早期失效的产品,以提高产品的使用可靠性。产品在制造过程中,由于材料的缺陷,或由于工艺失控,使部分产品出现所谓早期缺陷或故障,这些缺陷或故障若能及早剔除,就可以保证在实际使用时产品的可靠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