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这两个参数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3-23):
    mos管里面
    VDSS 最大漏-源电压  和  V(BR)DSS:漏-源击穿电压(破坏电压)
    这两个电压怎么理解,有什么区别?

网友:
    VDSS是最大允许的工作电压,VBR是击穿电压,这个电压都要击穿了,所以是不允许加这么高电压使用的,VBR是大于VDSS的

网友:
    也就是最大工作电压不能超过VBR,超过MOS就会损坏

网友:
    VDSS是最大允许的工作电压,VBR是击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