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射频连接器的种类

楼主(2022-03-23):
1、标准同轴产品
2、小型同轴产品
3、亚小型同轴产品
4、超小型同轴产品

网友:
射频导纳开关也常称作射频导纳物位计或者射频导纳料位计

网友:
射频同轴连接器射频同轴连接器的命名方法型号命名射频同轴连接器的型号由主称代号和结构代号两部分组成,中间用短横线"-"隔开。

网友:
射频连接器的主称代号采用国际上通用的主称代号,具体产品的不同结构形式的命名由详细规范作出具体规定。结构形式代号射频连接器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