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C语言程序问题,别喷,本人是小白中的小白

楼主(2022-03-23):
请问这个C语言程序为何只停在第4种状态,不能循环,求指点谢谢!

网友:
貌似你的key只有一个状态,从而导致kk变量也只有少数值,当然不会让所有的led组合都显示了

网友:
    KK == 1 //我猜测你应该是想赋值而不是判断吧

网友:
    看程序应该是按一下按键,切换一种状态,不会只在一个状态啊

网友:
    KK开始应该赋值,然后if(kk>=5)后面的应该是kk=1;  看程序应该一直会在1状态啊?然后再改改按键消抖的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