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和mcs51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楼主(2022-03-23):
ARM 和mcs51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网友:
ARM学习涉及到用户交互多一些,嵌入式系统应用多一些。
51偏重底层多,实用主要是51的经济性。

网友:
简单来说,arm是单片机的一种,51也是,但arm的ROM和RAM远大于51,而且IO口功能和处理速度也是两个级别的,arm能上很多操作系统,51只能勉强上极其简单的实时操作系统,所以arm常用来开发手机等多媒体产品,51只能完成有限的实时控制功能,形象一点说,51和arm的等级差别就像手机和个人电脑的等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