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和pads layout如何同步?

楼主(2022-03-23):
版本是pads2007,手里头有pads logic原理图和pads layout pcb文件,发现原理图和PCB文件对不上,现在想把PCB文件改成与原理图一样,改怎么弄?求高人详细解答!!!!

网友:
可以用PADS LOGIC里的菜单栏:TOOLS/PADS LAYOUT/之后弹出个菜单里面有ECO变更、传送网表等。就看到了。
但是要同步元件库里必需要有你要转换的元件属性。

网友:
1.点击TOOLS
2.点选PADS LAYOUT,之后弹出个菜单里面,找到ECO变更、传送网表等选项,
3.修改ECO变更、传送网表选项的属性,使其属性参数一样,就能同步了。
 同步指两个或两个以上随时间变化的量在变化过程中保持一定的相对关系。
同步(英语:Synchronization),指在一个系统中所发生的事件(event),之间进行协调,在时间上出现一致性与统一化的现象。在系统中进行同步,也被称为及时(in time)、同步化   的(synchronous、in sy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