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堆混合的三极管和MOS管中,如何分辨出PMOS管和NMOS管

楼主(2022-03-23):
在一堆混合的三极管和MOS管中,如何分辨出PMOS管和NMOS管

网友:
万用表,调整到二极管导通档,红色表笔接产品的最右边一个管脚,黑色表笔接产品中间一个管脚,最左边的管脚不要接,悬空就行了,如果此时万用表导通有数值,则是NMOS管;反过来,黑色表笔接产品的最右边一个管脚,红色表笔接产品中间一个管脚,最左边的管脚不要接,悬空,此时万用表导通有数值,则是PMOS管。

网友:
用万用表判别三极管、MOS管好坏的方法,这个方法学会了,你就能用万用表在一堆三极管中判断出谁是双极型三极管、谁是PMOS管,谁是NMOS管了。

网友:
使用万用表来测量判别

网友:
用万用表就可以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