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有几种运行方式?

楼主(2022-03-23):
    FPGA有几种运行方式?! L$ C& l( w" g) s

网友:
    你说的是下载程序的方式吗?有JTAG模式,还有AS模式,用AS模式下载的程序,断电不会丢失,用JTAG下载的程序断电会丢失

网友:
    运行方式是个什么概念。你要说下载调试的话是不是可以分为在线调试,flash加载这些呢?程序在编译之后会生成.bit文件,这个是可以直接调试的重启就没了,还有一个选项可以生成.bin文件这个是arm加载之类的,还有一个是mcs,这个是烧写flash的,重启之后程序还在。

网友:
    fpga程序固化(转) 主动配置方式(as)和被动配置方式(ps)和最常用的(jtag)配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