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电子元器件需要考虑的因素是什么?

楼主(2022-03-23):
    选择电子元器件需要考虑的因素是什么?9 c  G8 B3 h. n+ V1 X

网友:
    一般需要考虑,使用耐压、电流、功率(功耗)、频率、封装形式、体积大小、放大倍数、成本高低、工作温度、稳定系数......。

网友:
    性能,寿命,电流,电压都是要考虑的因素

网友:
    功能(要求严格),使用环境(高温高湿高酸高腐蚀),性能参数(电压,电流......) 价格(对需要进行COST DOWU的产品首选)根据要求适当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