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接地端可以相当于接电源负极么?

楼主(2022-03-23):
电路中接地端可以相当于接电源负极么?

電源負極的定義是什麼???

网友:
这些都接电源负极就行。这个小电路无所谓。

网友:
电源地看似简单,其实是个复杂的问题,大多数EMC处理不好,都跟地有关系!你所说的电源负极指的是什么电源,电路地指的是保护地吗?把你的需求说得更明确一些

网友:
    如果是负极有其他电路的,比如LED驱动中,LED-还有采样电路啥的,就不能跟GND相连的,不然采样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