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ARM和单片机的区别

楼主(2022-03-23):
1、单片机是一种有完整计算机体系的芯片,适用于简单的测控系统,功能相对简单。
  单片机的工作ARMDSP都能作,单片机对于数字计算方面的指令少得多,DSP为了进行快速的数字计算,提高常用的信号处理算法的效率,加入了很多指令,比如单周期乘加指令、逆序加减指令,块重复指令等等,甚至将很多常用的由几个操作组成的一个序列专门设计一个指令可以一周期完成,极大的提高了信号处理的速度。
  由于数字处理的读数、回写量非常大,为了提高速度,采用指令、数据空间分开的方式,以两条总线来分别访问两个空间,同时,一般在DSP内部有高速RAM,数据和程序要先加载到高速片内ram中才能运行。
2、ARM是微处理器,具有强大的事务处理功能,可以配合嵌入式操作系统使用。
  ARM最大的优势在于速度快、低功耗、芯片集成度高,多数ARM芯片都可以算作SOC,基本上外围加上电源和驱动接口就可以做成一个小系统了,基于ARM核心处理器的嵌入式系统以其自身资源丰富、功耗低、价格低廉、支持厂商众多的缘故,越来越多地应用在各种需要复杂控制和通信功能的嵌入式系统中。
  目前,采用ARM核的微处理器,即我们通常所说的ARM微处理器,已遍及工业控制、消费类电子产品、通信系统、网络系统、无线系统等各类产品市场,基于ARM技术的微处理器应用约占据了32位RISC微处理器75%以上的市场份额,ARM技术正在逐步渗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3、DSP适用于数字信号处理,例如FFT、数字滤波算法、加密算法和复杂控制算法等。
SP实时运行速度可达每秒数以千万条复杂指令程序。DSP器件比16位单片机单指令执行时间快8~10倍,完成一次乘加运算快16~30倍,其采用的设计是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分开,使程序和数据分别存储在两个分开的空间,允许取指令和执行指令完全重叠,其工作原理是接收模拟信号,转换为0或1的数字信号,再对数字信号进行修改、删除、强化,并在其他系统芯片中把数字数据解译回模拟数据或实际环境格式,它的强大数据处理能力和高运行速度,是最值得称道的两大特色。
  DSP芯片,由于它运算能力很强,速度很快,体积很小,而且采用软件编程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因此为从事各种复杂的应用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其主要应用是实时快速地实现各种数字信号处理算法。

网友:
随着技术的发展,一些高档单片机上(如stm32f4的某些类型)也集成了DSP功能,但想取代DSP芯片也并非易事,因dsp技术也在发展

网友:
    ARM是一种行进的32位单片机的架构和核心技术,32位单片机几乎全是ARM的天下,ARM公司本身并不生产单片机,它将该项技术售予其它半导体厂商,半导体厂商在此基础上添加不同的外设,形成了很多类型的单片机,常见的有STM 飞利浦 三星等
    DSP是一种专门用于数据(数字信号)处理的可编程芯片,运算能力比普通单片强大得多,特别 是浮点运算功能,用于一些高密度运算场合,如视频或音频信号的压缩与解压,但其外设和控制功能比单片机要弱一些

网友:
    DSP运算更加快一些

网友:
    应用领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