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速度最快的FPGA的工作频率是多少?

楼主(2022-03-23):
目前速度最快的FPGA的工作频率是多少?

网友:
Altera/Xilinx最新的FPGA频率最高可过G了。
FPGA最大工作频率,不同型号芯片是不一样的,有的即使达到了这个频率,但你的设计也无法在这个频率下运行。最好根据设计实际需求选用不同的FPGA。

网友:
altera的fpga速度号是逆向排序的
8速度最低而6是最高
具体到最大时钟频率就难说了
这只是用来标定同一种芯片不同的性能,是个相对的概念
就是6比7快,7比8快
也非绝对,统计上的结果在个别上会出现不一致

网友:
应该有百G以上了吧

网友:
    FPGA可以很快,关键价格也高,高得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