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spice设计的晶体管放大电路总是截止失真

楼主(2022-03-23):
Q2N2222,RB1是100k,RB2是51k,RC,RE,RL都是2k。出来的Vout总是上面被缩顶。

网友:
晶体管的输出波形被限幅了,这主要是晶体管进入了饱和状态所造成的。可有两个原因:一是输入信号幅度过大,使得晶体管进入了饱和状态;二是负载电阻过大,使得晶体管在不大的输入信号幅度时就进入了饱和状态。可针对这些原因来进行处理。

网友:
降低反馈电阻的阻值即可解决

网友:
静态电流可能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