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机的精度直接影响到生产效率

楼主(2022-03-23):
1、 贴片机定位精度
定位精度是指实际贴装元器件的位置和贴片机所设定元件器位置的偏差。
2、 贴片机重复精度
重复精度是指贴片机对于某一特定坐标位置进行重复贴装,每次产生的偏差就是重复精度。贴片机的每个运动系统都有各自的重复精度,共同体现出整台设备的贴片精度。
3、 贴片机分辨率
贴片机的分辨度般是指R轴旋转分辨度。当贴片头接收到个脉冲的指令信号时,贴片头R轴会旋转的度数。

网友:
贴片机不尽要贴片速度快,也要贴的精准,稳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每个贴片机贴装电子元器件规格的不同,速度也不一样。

网友:
LED元器件的精度相对与SMT元器件的精度要求相对来说就比较低,所以LED产品贴的速度就快于SMT产品,因为SMT贴片在精度上要求高于LED,贴片机设备在贴装国产中处理的速度也就慢点,贴装效率也自然降低。

网友:
电子元器件本身的质量,吸嘴吸拾电子元器件贴装,引脚没有完全贴进去或者直接弯掉或者断掉。这种情况只能够在购买贴装元器件的质量上把控好,这个不仅会影响到贴装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吸嘴经常吸拾贴装这种元器件,也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坏,久而久之也会让吸嘴使用寿命减少

网友:
是的,精度不够直接影响产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