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示波器上看波性总是在抖动怎么回事?

楼主(2022-03-23):
这是我做的一个100Hz左右的高通滤波器,但是效果不是很好,示波器上看波性总是在抖动,我怀疑是我的电阻取值有问题,但是我总是找不到最佳的值,请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
取值没问题

网友:
有抖动可能是外界有干扰

网友:
把R1-3,R2-1 临时去掉看还抖不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