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什么LED或者红外线是光线发热而不是本身发热的?

楼主(2022-03-23):
有什么LED或者红外线能发出的光是带有热量的,而不是它本身发热的,最好是能贴片的,不能也可以。

网友:
这不是微波炉么

网友:
根据维恩位移定律,对外辐射的能量是和波长有关系的。另外说一句,灯的能量主要转换为热(电压降导致的损耗等)和光辐射(可见光+不可见光),格局定律,红外附近的热量最大。常见的符合要求的,比如IRBT红外断喙技术的红外刀,如果非要算的话,石英加热管应该也算得上。

网友:
    谁说不发热的
    只是发热量比白炽灯低很多而已,你感受不到而已
    大功率LED灯具都带散热器的

网友:
    之前用LED测温,点温线点在灯珠表面和灯珠焊盘,1W 的灯珠,普通散热板。测温度,灯珠焊盘70度,推算结温95度左右,但灯珠表面温度140度。   这个140度就是光热产生的,灯珠自身芯片和晶线是没有这么高温的。

网友:
    我也在研究这个项目,搭车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