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常见错误Error using xxx Too many input arguments.

楼主(2022-03-23):
使用Matlab的时候,相信下面的报错信息大家不会感到陌生:

Error using pca
Too many input arguments.

Error in princomp (line 29)
    [varargout{1:nargout}]=pca(varargin{1},'Algorithm','svd','Economy',fEconomy);

Error in primcap>mprincomp (line 169)
[COEFF,SCORE,latent,tsquare] = princomp(adjX)

Error in primcap (line 16)
mprincomp(x);

有时候,很奇怪,明明参数正确,代码运行就是报错!其实这个问题有可能是函数名称冲突!或者工作空间里面变量名跟函数名重名了!如果是函数名冲突,可以试试下面这个命令:

>> which pca -all
E:\1_Program_File\MatlabR2012b\toolbox\drtoolbox\techniques\pca.m
E:\1_Program_File\MatlabR2012b\toolbox\stats\stats\pca.m           % Shadowed

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一般临时删除搜索路径即可,使用如下命令:

rmpath('xxx\MatlabR2012b\toolbox\drtoolbox1\techniques\');
addpath('xxx\MatlabR2012b\toolbox\stats\stats\');

Do your work.

addpath('xxx\MatlabR2012b\toolbox\drtoolbox1\techniques\');
rmpath('xxx\MatlabR2012b\toolbox\stats\stats\');

网友:
原来是解决Matlab常见错误Error using xxx Too many input arguments

网友:
很详细的啊,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