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PCB走线线宽规则设置

楼主(2022-03-23):
    我在用DXP画PCB时碰到线宽设置问题。我将我的VCC_5V,VCC_3.7V,VCC_3.3V,GND网络分别设置不同线宽。拿VCC_5V网络来说,最小值设为10mil最佳值设15mil最大值设20mil,保存规则后退出。可是在我布线时却发现,VCC_5V走线时线宽根本不是15mil,而是10mil!这问题困扰我一天,一直找不出原因,哪位大侠能指点下到底哪出了问题?!感激不尽!

网友:
    方法:“design”--“rules”--“routing”--“width”,选择“priorities”,通过“increase priority“将你所设置的VCC_5V,VCC_3.7V,VCC_3.3V,GND这些规则全部放在那个“all”的规则至上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是你设置的规则没有执行起来,有之前的默认规则在

网友:
    “design”--“rules”--“routing”--“width”,选择“priorities”,通过“increase priority“将你所设置的这些规则全部放在那个“all”的规则至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