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的二极管怎样选择?

楼主(2022-03-23):
电路中的二极管怎样选择?

网友:
这要取决于二极管在电路中的作用。

网友:
二极管的主要特征是单向导电性,其次还有一点是正向导通电压以上的电阻(dV/dI)很小。这决定了二极管的主要用途是整流、检波、钳位、开关、乘法器(调幅器)等。

网友:
看电路对二极管的要求来选择,主要是频率、电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