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触发问题

楼主(2022-03-23):
    想了解一下可控硅工作在一象限的接法,我这边可控硅采取共地的接法,没有过零检测,想让可控硅工作在一象限,单片机加限流电阻直接控制G极。为什么输出电压只有一半。

网友:
    可控硅工作在一象限,单片机加限流电阻直接控制可控硅G极。是输出一半电压的,除非能够提供全波脉冲就可以。

网友:
    需要给双向可控硅提供交变触发信号,信号幅度可以有单片机控制。

网友:
    D3、D4什么鬼,换成整流桥啊,你换成整流桥妥妥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