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基本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3-23):
    二极管的基本作用是什么?

网友:
    二极管最普遍的功能就是只允许电流由单一方向通过(称为顺向偏压),反向时阻断 (称为逆向偏压)。因此,二极管可以想成电子版的逆止阀。

网友:
    二极管是一种具有单向导电的二端器件,有电子二极管和晶体二极管之分,电子二极管因为灯丝的热损耗,效率比晶体二极管低,所以现已很少见到,比较常见和常用的多是晶体二极管。

网友:
    1、二极管的基本特性和作用是“单向导通”,另一个角度“反向截止”。
2、导通区域附近,电流与电压呈现严格指数关系,因此,也用于设计“指数运算”及“对数运算”电路。
    3、导通时,压降基本恒定,某些场合也用于小幅度“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