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盘过孔

楼主(2022-03-23):
最近在网上看了一篇帖子,涉及到无盘过孔,好处很多,有没有大佬知道AD怎么设置无盘过孔的

找到怎么设置的,分享给大家学习一下

altium designer过孔中间层的削盘怎么处理?
有时候为了为了增大内层的敷铜面积,特别是BGA区域,同时在高速串行总线日益广泛的今天,无论是PCIESATA串行总线,还是GTX,XAUI,SRIO等串行总线,都需要考虑走线的阻抗连续性及损耗控制,而对于阻抗控制,主要是通过减少走线及过孔中的Stub线头,对内层过孔进行削盘处理。

1)双击需要销盘的过孔,打开其属性,选择Top-Middle-Bottom”模式,把内层焊盘的大小设置为“0”即可,如图6-54所示,多选择过孔的话可以批量处理。
2)选择Full Stack”模式,可以单独对某层进行削盘处理。如图6-55所示

网友A:
    无盘设计是指内层没有连接的通孔盘去掉。我的理解是选择过孔的时候镀不镀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盘设计是指内层没有连接的通孔盘去掉。我的理解是选择过孔的时候镀不镀铜

    无盘孔确实是把内层没有连接的位置去掉,就是不知道AD怎么设置

网友B:
    没听过,是不是焊盘镀金的那个选项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听过,是不是焊盘镀金的那个选项去掉?

不是的,无盘过孔是用在多层板中,比如说6层板,top层到bottom层需要走一个信号线,打的孔从上到下中间层都是有孔盘的,无盘孔就是把中间层的孔盘去掉只保留连接面的孔盘,这样内层就会获得更大的空间,在Cadence中可以设置,在AD中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
找到怎么设置的了,分享给大家学习一下

    Altium designer过孔中间层的削盘怎么处理?
    有时候为了为了增大内层的敷铜面积,特别是BGA区域,同时在高速串行总线日益广泛的今天,无论是PCIESATA串行总线,还是GTX,XAUI,SRIO等串行总线,都需要考虑走线的阻抗连续性及损耗控制,而对于阻抗控制,主要是通过减少走线及过孔中的Stub线头,对内层过孔进行削盘处理。

    1)双击需要销盘的过孔,打开其属性,选择Top-Middle-Bottom”模式,把内层焊盘的大小设置为“0”即可,如图6-54所示,多选择过孔的话可以批量处理。
    2)选择Full Stack”模式,可以单独对某层进行削盘处理。如图6-55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