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与单片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楼主(2022-03-23):
    嵌入式单片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
    嵌入式是统称,单片机是嵌入式的一个子集。

网友:
    嵌入式和单片机的真正区别,那就是有没有linux或android这类复杂操作系统。
单片机不是裸奔就是RTOS,其实玩过RTOS和linux的都知道,RTOS虽然也叫操作系统,但是和linux这种根本不是一个级别。差远了,更不用说android了,android里随便拿出来一个模块代码量都比一个完整的RTOS都庞大,都要复杂。所以有没有linux/android这类复杂OS对开发来说真的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