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佬们怎么测无线设备的功耗 由于电流是变化很快的 用功率计测量的时候会...

楼主(2022-03-23):
问问大佬们怎么测无线设备的功耗   由于电流是变化很快的   用功率计测量的时候会测到大小变化的功耗   怎么让测的结果稳定???

网友:
    可以分开各个模块测,完了加起来

    你讓狗弟想起一樁往事,就是有同事分開測,加總之後比卻從源頭測的電流值還大,沒檢查清楚、報告就交出去了!隔天同組的人,都在會議上被客戶打臉!>_<|||

网友:
    我是直接用电量表测电流,然后估计功耗的

网友(2025-04-15):
    1、功率计计算的本就是某小段时间内的平均功率,比如0.几秒内的平均
    2、可用电流表夹电流,用有效值计算

网友A:
有一種儀器叫 DC Power MeterDC Power Analyzer,儀器顯示瞬間電流曲線,也會幫你平均整段的功耗,意思就是說,I / V / W 都會顯示出來,也能標定最大最小平均值

前爛公司好像是用 Keysight 的,但型號我忘了。

以前在養雞場是這麼測的,後來不養雞了,團隊還是習慣會去買這種儀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種儀器叫 DC Power Meter 或 DC Power Analyzer,儀器顯示瞬間電流曲線,也會幫你平均整段的功耗,意思 ...

国外品牌比较贵,国内有比较多平替,比如移远和合宙的

网友:
    这种便宜的行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種儀器叫 DC Power Meter 或 DC Power Analyzer,儀器顯示瞬間電流曲線,也會幫你平均整段的功耗,意思 ...

    狗哥说的是这个仪器吗?我天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狗哥说的是这个仪器吗?我天天用。

    这个仪器吗?

网友(2025-07-16):
    电流探头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