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的开关控制

楼主(2022-03-23):
如何使MOS管在电压低于2.75V时截断?

网友:
MOS管基极接一个比较器输出,比较器输入一个接2.75V基准,一个接你要截止使用的那个电压.

网友:
MOS可以作为开关用,你按开关电路接,你在它前面串一个与门就可以了,与门的输出从MOS的基极串电阻后作为输入

网友:
    串个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