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FPGA系统时钟频率?

楼主(2022-03-23):
什么是FPGA系统时钟频率?

网友:
就是整个基于FPGA的数字电路的系统主时钟的频率。全同步的数字电路设计,一般使用一个全局时钟,作为驱动所有时序逻辑的主时钟。但如果设计比较复杂,可能会引入多个主时钟,即多时钟域的设计。这时,FPGA系统时钟频率约束就默认对应于所有主时钟的频率约束。如果希望设定不同的时钟频率约束,就必须单独给每个主时钟设定约束。

网友:
FPGA管脚上有特定时钟引脚,外部接有源晶振引入时钟信号(一般50M),内部有时钟线路分布,应该说是考虑到了系统延时等因素的,使内部各逻辑单元的延时最小。在FPGA编程时,即可引用该时钟作为系统时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