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 editor中怎么将已布好的线全部删掉

楼主(2022-03-23):
allegro pcb editor中怎么将已布好的线全部删掉?

网友:
CtrL+D  然后在 Find栏里勾选CLINES

网友:
1、点击图标 删除 在 右侧 find 里面 只选中 cline (或者 菜单 edit delete)
2 左键点鼠标 框选所有的线 再点击一下左键 就会吧所有的线删掉

网友:
选择编辑菜单->change->选中你要更改的文字->鼠标划过邮编的三个跳出菜单中的property->仅仅选择需要的字体的号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