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2大EMC基本指令误区

楼主(2022-03-23):
1.减法指令的误区

之一:关于ACC

EMC的减法指令有三条,如下:

SUB A,R (R-A→A)

SUB R,A (R-A→R)

SUB A,K (K-A→A)

需要注意的是,不论A的位置在前面还是后面,A都是减数,不是被减数。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想計算A-2的值,如果寫成:

SUB A,@2

其實是執行2-A

解決方法如下:

ADD A,@256-2 或

ADD A,@254

之二:关于CY

一般来说,加/减法都会影响到进位标志CY.

在其它一些 单片机 指令系统中,当减法发生借位时,CY=1,未发生借位时CY=0.

如果你以为EMC的减法也是如此,哈哈,你就要吃药了!

原来,在EMC的指令系统中。当减法发生借位时,CY=0,未发生借位时CY=1.

如果不注意这点,很容易在一些运算或判断程序中留下BUG

2.查表(散转)指令的误区

之一:关于“ADD R2,A”指令

在EMC153/156的指令系统中,没有TBL指令(这一点要切记),当要查表时只好用“ADD R2,A”(或MOV R2,A)来代替

但是使用“ADD R2,A”时要注意,这条指令只能改变PC指针的低8位(即256字节),高位其它位一律清零!

所以使用“ADD R2,A”时必须保证整个表格都在ROM的每一页的前256字节区间内。(153/156只有一页)

大表格的使用受到了限制,而且为了将表格“挤入”00H~FFH的ROM空间,程序的结构受到破坏。

之二:关于“TBL”指令

刚才说道,“ADD R2,A”指令使用的诸多不爽之处。

为此,EMC在447/458及后续的芯片的指令系统中,增加了一条新指令----就是TBL指令。

TBL是查表指令。号称可以放在程序的任何位置。

网友A:
    EMC尽然还有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C尽然还有指令

    我也是第一次听,世界之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