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硬件仿真,什么是软件仿真?

楼主(2022-03-23):
    什么时硬件仿真,什么是软件仿真?

网友:
    首先解释一下什么是仿真,仿真就是说模拟实际的环境来执行程序。
        硬件仿真即是有专门的仿真器,程序在仿真器中运行,然后你可以利用PC机上的对应软件来调试程序。
        软件仿真则无需在购买专门的仿真器,直接在软件中就模拟程序运行,调试程序,一般常用的就是Keil 的软件仿真,在软件仿真中,你可以控制I/0的变化,中断产生,也可以随时观察各变量的变化。

网友:
    软件仿真:这种方法主要是使用计算机软件来模拟运行,实际的单片机运行因此仿真与硬件无关的系统具有一定的优点。用户不需要搭建硬件电路就可以对程序进行验证,特别适合于偏重算法的程序。软件仿真的缺点是无法完全仿真与硬件相关的部分,因此最终还要通过硬件仿真来完成最终的设计..
    硬件仿真:使用附加的硬件来替代用户系统的单片机并完成单片机全部或大部分的功能。使用了附加硬件后用户就可以对程序的运行进行控制,例如单步,全速,查看资源断点等。硬件仿真是开发过程中所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