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教个技术问题: 我需要一个20V转9V的DCDC芯片,目前市面上的这类芯片大多...

楼主(2022-03-23):
    各位,请教个技术问题:
我需要一个20V转9V的DCDC芯片,目前市面上的这类芯片大多的转换效率在90%的样子,当20V输入电流在2A时,则DCDC芯片上消耗的功率就是20*2*10%=4W,对散热要求就比较高了。通过芯片底面的散热面接内电层的地进行散热效果不好,热量不能及时散走会导致芯片一段时间后过热保护,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不考虑增加散热的情况下的解决办法。

网友:
    之前做过一个9V转2.3V的,都没考虑功耗和散热,还是太菜了啊

网友:
    地面面积那么大,还不够散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