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锅仔片,圈的网络不认识,怎么搞?报错,这种圆圈是铜皮做的,AD不认识是个焊盘

楼主(2022-03-23):
AD锅仔片,圈的网络不认识,怎么搞?报错,这种圆圈是铜皮做的,AD不认识是个焊盘

网友:
    在圆弧上边放焊盘(pad),不要放过孔(VIA)

网友A:
要孔就放左侧那种,不要就放表贴焊盘 中间的同样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孔就放左侧那种,不要就放表贴焊盘 中间的同样道理,

    他这种的是不是可以把过孔做在封装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种的是不是可以把过孔做在封装里啊

过孔没有编号属性,原理图导的时候就会没有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