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入门教程

楼主(2022-03-23):
FPGA(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现场可编程门阵列),正如其名,FPGA内部有大量的可编程逻辑功能块,使用verilog HDL(硬件描述语言)实现设计。

  玩过单片机的小伙伴刚接触FPGA可能会有点困惑,其实FPGA与单片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FPGA设计的是电路,单片机设计的是程序。单片机只有一个CPU在工作时钟的驱动下顺序的执行程序(取指、译码、执行),所以工作速度较慢,而FPGA设计出来的是整个电路逻辑系统,根本不需要单片机这么复杂,所以FPGA的工作速度自然很快,在两者各有各的优势下,单片机主要用于进行相关控制,FPGA多用于信号处理相关。

  典型的FPGA原理和结构如下图(注:以Cyclone IV E FPGA芯片为例),主要包括三类基本资源:

可编程逻辑功能块(Altera-LE(Logic Element) / Xlinx-Slice)
                是实现用户功能的基本单元,多个逻辑功能块通常规则地排成一个阵列结构,分布于整个芯片;

可编程内部互连资源
    包括各种长度的连线线段和一些可编程连接开关,它们将各个可编程逻辑块或输入/输出块连接起来,构成特定功能的电路。用户可以通过编程决定每个单元的功能以及它们的互连关系,从而实现所需的逻辑功能。

可编程输入/输出(I/O)块
     完成芯片内部逻辑与外部管脚之间的接口,围绕在逻辑单元阵列四周;

  FPGA从简单的逻辑粘合,发展到现在的可编程片上系统,FPGA厂家也在基本的FPGA架构上加入了一些扩展资源,比如时钟管理单元(PLL、DLL)、嵌入式存储器单元和硬件乘法器单元,DSP单元一些高端器件还加入了高速收发器、甚至嵌入式硬核处理器,让FPGA的应用领域更广阔,Cyclone IV E器件加入的扩展资源有:

PLL锁相环
    模拟电路,将输入的周期信号进行分频和倍频,或改变相位,输出一个或多个稳定的时钟信号;

M9K存储器
    嵌入式块RAM,容量大小9Kbit,这些存储器可以被配置成单端口、简单双端口、真双端口RAM、FIFO缓冲器、ROM

18*18硬件乘法器
    快速进行运算

PGA中除了三类基本资源和一些扩展资源外,由图中可以看到,FPGA中资源分布也是很精致的:

    1、逻辑阵列和M9K存储器交替分布,这样做的优点是缩短数据的传输路径,以获得更优的时序性能;

    2、IOEs和PLL单元分布在器件的四周,数据流一般从左侧IO流入,经过处理、运算、存储,通过右侧IO流出,控制信号通过上下IO输入输出;有时候系统需要高质量时钟(比如软核所需工作时钟)通常由PLL单元产生,而这些分布在四周的PLL可以最短时钟源产生工作时钟,另外,PLL属于模拟电路,放在周围更利于生产;

  两种主流FPGA的资源情况如下:

ltera Cyclone IV E系列FPGA常见硬件资源详情列表:

  Xilinx 7 系列FPGA 硬件资源详情:

   最后,放上两张开发板图片,一块是小梅哥基于Cyclone IV EP4CE10的AC620,一块是Digilent基于Xilinx Artix7的Basys3,两块都很精致有木有~

网友:
    thanks !!! excellent professional precious informations !!!

网友:
    FPGA从简单的逻辑粘合,发展到现在的可编程片上系统,FPGA厂家也在基本的FPGA架构上加入了一些扩展资源,比如时钟管理单元(PLL、DLL)、嵌入式存储器单元和硬件乘法器单元,DSP单元一些高端器件还加入了高速收发器、甚至嵌入式硬核处理器,让FPGA的应用领域更广阔

网友:
    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