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接不良分析

楼主(2022-03-23):
请问有没遇到过下面图片的压接不良情况?生产几年了第一次发生,不良率100%,PCB孔径量测在规格内,压接料尺寸供应商也有量产,也是正常,压接工艺没有变化。

网友A:
    位置固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固定吗?

位置不固定,料的两侧都有这种现象

网友:
    最终有发现是什么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