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问题

楼主(2022-03-23):
在输入电压为0V的情况下,运放输出点为什么会有3.75V的输出电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一个电压呢??

网友:
这个电路能工作???

网友A:
    单电源供电,你的直流参考点呢

网友:
    这个电压控制电流源,因为你的MOS管是N管,导通要有一定的GS电压差

网友B:
    这个U3A的直流增益实际上是无穷大,所以放大了前面的微小的直流电位,像上面的朋友说的那样,在C1上并联一个电阻,降低直流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供电,你的直流参考点呢

    该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U3A的直流增益实际上是无穷大,所以放大了前面的微小的直流电位,像上面的朋友说的那样,在C1上并联一 ...

    好的,谢谢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建议

看看MOS管上的电流都多大了?234uV/0.005欧,48mA了!mos管都应该导通了!运放输出可不就不是0了吗

网友:
    正常的
    运放的失调电压是一个问题,运放的最低输出电压是另外一个问题
找性能特别优异的RIRO运放
否则这个电路性能也就这样了

网友:
    两级失调电压都要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