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等长,数据线每组11条,地址线是多少条?我看有些人的图是31条,有些27,哪个...

楼主(2022-03-23):
DDR3等长,数据线每组11条,地址线是多少条?我看有些人的图是31条,有些27,哪个是正确的呢?

网友A:
    应该是28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28个

复位信号跟着一起等长干嘛?

网友:
    地址线不是固定的,A0-A15  看容量有时候只用到A0-A13,如果遇到双die的DDR3颗粒CS ODT CKE是2个。复位信号不需要跟着一起等长

网友:
    去看DDR的官方说明吧,很详细的

网友:
    [文件:XF.FRONT.V-3-V0-0414.b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