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对于立式TYPE-C,中间有个金属,工程要求表层禁布,该如何出线?

楼主(2022-03-23):
对于立式TYPE-C,中间有个金属片的,工程加了个禁布,想表层走线不盖白油的话,还有其他方法吗?表层该如何出线好?

网友A:
禁布区不能出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禁布区不能出线吧

不能 看尽最大限度避让下看看

网友B:
可以 ,但那个区域要加白油,也就是丝印,不然容易刮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 ,但那个区域要加白油,也就是丝印,不然容易刮花,

    正解

网友(2022-05-25):
    赞成版主说的在PAD上或就近打孔出来会比较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