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rity2021 speed2000中找不到general si simulation

楼主(2022-03-23):
有个问题请假下大家,我安装的sigrity 2021中 ,在speed2000里面找不到 general si simulation等组件,请问大家有遇到这种问题吗,已打Hotfix_SIG21.10.400_wint.iso补丁。而且在工具栏中没有mode等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那二個都可進去.
改了叫 SPEEDEM.

    我从Sigrity Suite Manager打开speedem进入,在workflow中还是没有找到DDR simulation,general si simulation等组件,T T

网友B:
    DDR simulation已经取消了,说明里有说,还有的整合了,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 simulation已经取消了,说明里有说,还有的整合了,消失了。。

    查了下手册,确实是删除了 T T

网友C:
    2021的4号补丁或2022版本中已经去除了,改到SystemSI里面去了

网友:
    DDR的仿真已经融合在一个叫TOPXP 的部件里面,装上17.4以上的cadence,打上补丁就可以用了,里面有很多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看到............
    等等貼給你.
    差點忙到忘了...........

    应该是最新补丁把功能移除并整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21的4号补丁或2022版本中已经去除了,改到SystemSI里面去了

    截图看看

网友D(2022-08-02):
    请问这个工具到底是在哪个里边呀?我在17.4里边也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工具到底是在哪个里边呀?我在17.4里边也没找到

在仿真软件cadence sigrty中

网友(2024-08-02):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样的我问题

网友:
    请问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