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在会制PCB元件库元件时如何填充空心半圆?

楼主(2022-03-24):
请教altium在会制PCB元件库元件时如何填充空心半圆?

网友:
画几条斜黄线作阴影区域

网友:
画长度不等的线,依次排列,就能填充,

网友:
    1在顶层丝印画一个圆弧,修改圆弧使两个端点与竖线形成一个闭合区域,
    2用shift键加鼠标同时选中竖线和圆弧,
3 第一种方法:在tool下  转换中,选择按照选择图形生成闭合区域,然后修改一下属性就好了。
4 第二种方法:在第二步的时候,英文输入状态下 T V G 生成铺铜,修改属性,不要删除死铜
    5 最最笨的办法,自己画线,填满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