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05贴片电阻功率多大?

楼主(2022-03-24):
0805贴片电阻功率多大?

网友:
    0805贴片电阻功率是1/8W

网友:
    贴片电阻0805功率是1/8W,0805是贴片电阻的一种封装型号,电阻的功率是根据电阻封装大小、材质等因素来决定的,通常电阻的厂家会提供销售的电阻的功率参数。

网友:
    贴片电阻是金属玻璃铀电阻器中的一种,贴片元件又称smd,贴片元件的共同特点是没有引线,体积小,0805功率是1/8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