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感觉很简单的改造就不成功呢?

楼主(2022-03-24):
    改造一个用电量大的设备电源,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各位大师帮分析分析,谢谢
补充:用设备需要一个3V电压,一个1.5V电压,但接线又很奇怪,所以来问问。

网友:
    你对该电路的理解是错误的,不是设备需要3V和1.5V的双电源。电池全是串联的,正确的理解是设备需要3V和4.5V两种电源,如图:

楼主按照3V和4.5V电源重新设计这个双电源吧。

网友:
    注意看,改造之前的电池电极的接法。不能用降压芯片,需要升压的。

网友:
    从你的图上来看的话是3V和4.5V,如果这样的话,你改造后就要同时有升压和降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