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28V电容充电,电源选择3V纽扣电池,如何实现直流升压?

楼主(2022-03-24):
打算设计一个简单电路,给28V电容充电,电源选择3V纽扣电池,但是串联过多的电池太浪费,如何实现直流升压?

网友:
选DCDC升压,你这个升压比有点大了,不过充电电流小也能实现。

网友:
用焦耳小偷升压电路

网友:
可以试试搭载倍压电路,还是挺好实现的,就是效果没试过。

网友:
如果电流不大的话,可以采用倍压电路试试看,实际效果只能试验再说。

网友:
28V电压用电感升压比较合适,二、三节电池串联应该是可以的吧?单节电池的话,3V直接升到28V启动电流会有点大。那些说倍压电路的,怕是对电路设计不太在行,理论上确实可行,但事实是,倍压电路在输出较高电压(比如数千伏)情况下才具有经济性,区区28V电压,用个电感Boost电路,几颗原件解决问题,输出带载能力也很灵活,效率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