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4 ./arm_qt4.5_build 出错

楼主(2022-03-24):
root@gec:/opt/EmbedSky/qt-4.5# ./ARM_qt4.5_build
the build_arm directory is already !
the __install/arm directory is already !
the Makefile is already !
Build Qt4.5 library now, please wait ...
./arm_qt4.5_build: 31: gmake: not found
Install Qt4.5 library now, please wait ...
./arm_qt4.5_build: 39: gmake: not found

请问怎么解决啊  我都是按着步骤做的  我用的是ubuntu

网友:
gmake: not found
sudo apt-get install gmake

网友:
如果使用ubuntu的话是没有gmake的,只需要用make建立一个链接为gmake即可。
x86的qt4用系统自带的环境最好了,不需要用自己编译的环境的。

网友:
解决方案是到/usr/bin下创建一个符号连接 cd /usr/bin && sudo ln -s make gmake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