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MT贴片加工点焊上锡不圆润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2-03-24):
请问SMT贴片加工点焊上锡不圆润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助焊膏中助焊液助焊液扩大率太高,非常容易出现裂缝。

网友:
点焊位置焊膏量不足,造成上锡不圆润,出现缺口。

网友:
PCB电路板焊盘或SMD电焊焊接位有较比较严重空气氧化状况,危害上锡实际效果。

网友:
假如出现一部分点焊上锡不圆润,缘故将会是红胶在应用前无法充足拌和,助焊液和锡粉不可以充足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