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和4G模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3-24):
无线模块和4G模块有什么区别?

网友:
无线模块属于LAN的范畴,而4G模块属于WAN的范畴。

网友:
市面上常见的4G模块则是借助于运营商网络进行通信。

网友:
不论是无线模块还是4G模块,都可以完成传输数据的任务。它们各自的应用限制主要取决自身的功耗,速率以及价格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