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 workbench 中最终仿真结果里面有网格,怎么去掉,有网格云图看起来

楼主(2022-03-24):
ansys workbench 中最终仿真结果里面有网格,怎么去掉,有网格云图看起来不清晰

网友:
首先solution(total deformation或是其他)--result--no wireframe

网友:
选择No WireFrame

网友:
先点击树形结构中的结果图(图中红线1),然后点击edges(图中红线2)下拉菜单,选择No WireFrame即可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