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过孔不通,过孔接触不良怎么测试?

楼主(2022-03-24):
FPC软板双层板,在生产过程中功能测试是好的,产品上电用了一段时间后,产品功能不良了。分析是过孔不通,觉得应该是生产时,过孔内部铜破损,上电后内部铜断了。   怎么才能在生成中测试出来这种微连的品质不良品呢?

网友:
量不大的话用尖表笔配合万用表测量。

网友:
4线电阻测试可以挑选一部分,但是效率太低了。

网友:
我知道的也就是4线电阻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