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开发板为什么要使用SDRAM?

楼主(2022-03-24):
FPGA开发板为什么要使用SDRAM?

网友:
    SDRAM有一个同步接口,在响应控制输入前会等待一个时钟信号,这样就能和计算机的系统总线 同步。时钟被用来驱动一个有限状态机,对进入的指令进行管线(Pipeline)操作。这使得SDRAM与没有同步接口的异步DRAM相比,可以有一个更复杂的操作模式。

网友:
    SDRAM在计算机中被广泛使用,从起初的SDRAM到之后一代的DDR(或称DDR1),然后是DDR2 和DDR3 进入大众市场,2015年开始DDR4进入消费市场。如UMI型号 UD408G5S1AF的一款8Gb 32位 DDR4 SDRAM,是一款支持使用在英特尔Arria 10 SoC FPGA以及Kintex Ultrascale FPGA中的存储器。32位 DDR4 SDRAM非常适合边缘类计算,或对PCB面积有紧凑要求的深度学习计算设备

网友:
    动态内存的驱动比静态内存的驱动更加复杂...我们需要行,列和存储体以及刷新周期来处理。但是由于SDRAM的高速性和低单位成本使其引人注目。
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访问SDRAM的方法,但是要易于使用静态内存。这就是创建内存控制器的原因。它们充当转换层:一方面,它们为用户提供了易于使用的内存接口,然后进行了繁琐的工作来驱动真实的SDRAM信号。